电机始终反转

楼主(2019-09-25):
给电机换相,电机始终朝一个方向转,反不过来。量接触器三相电压正常,电机绕组阻值正常(三对阻值基本相等)。

网友A:
还有这种事,坐等

网友B:
你的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C:
是不是电路有自动相序识别装置防止电机反转,要不直接在电机出线调换两相试试。

楼主:
知道了,是皮带脱了。电机连接座里有两个轴,分别由两个电机驱动。两个轴的皮带轮之间只有很小间隙。其中一个皮带的电机驱动端脱掉,皮带正好卡在两轴皮带轮中间。所以实际上一直是旁边的电机驱这边的轴,就造成了不管怎么换相电机始终一个方向的假相。两电机共一个接触器。

网友D:
有没有用变频器的,如果带了变频器改相序一定要改输出端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真明智

网友F:
两电机共一个接触器,则改变一台电机方向时,另一台同时改变;
未能理解,当一台电机皮带脱落、而由另一台电机从旁带动其负载时,表现为方向未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两台电机两根线,我只改变其中一台的相序,另一台没动他。

网友G:
一场虚惊,还以为出现了灵异事件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想到的变频器
结果是皮带脱落了!

网友I:
凡是不合常理的现象,一定有还没发现的问题。所以,见怪不怪。

网友J:
看标题第一反应是用变频器驱动,给变频器输入端换相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标题第一反应是用变频器驱动,给变频器输入端换相了;
对啊,乍一看标题还以为是变频器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