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当前值寄存器的疑问

楼主(2019-09-25):
FX5U跟3U不一样,当前值寄存器有2个,一个是用户单位,一个是脉冲单位,
清零时需要同时清零吗? 还是只需清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跟着清零?

网友A:
应该是分开的,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分开的,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身边没有5U 的PLC啊,还没买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还是只需清其中一个,另一个就会跟着清零, 如果像我发的图中那样,两者同时清零也是没关系的吧

网友A:
只要清零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一起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清零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一起清零
谢谢版主,有理有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清零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一起清零
这种3U的写法在5U中能不能正常运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清零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一起清零
这种3U的写法在5U中能不能正常运行呢?
只要转换没有报错基本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清零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一起清零
这种3U的写法在5U中能不能正常运行呢?
只要转换没有报错基本都没问题。
只是可惜没有5U来测试,版主,另外问一下,FX5U定位控制中没有基底速度了吗? FX3U里是有的,在运行DRVI指令前,设定基底速度,最高速度,加减速时间等等,看5U手册,里面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清零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一起清零

这种3U的写法在5U中能不能正常运行呢?

只要转换没有报错基本都没问题。

只是可惜没有5U来测试,版主,另外问一下,FX5U定位控制中没有基底速度了吗? FX3U里是有的,在运行DRVI指令前,设定基底速度,最高速度,加减速时间等等,看5U手册,里面没有看到

谢谢版主,这个基本参数必须要设置吗? 不设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这个基本参数必须要设置吗? 不设会怎样?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设置没有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没有脉冲输出

谢谢版主,如果这2处设置不一样,会以参数设置为准吗?还是以程序设置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没有脉冲输出

谢谢版主,如果这2处设置不一样,会以参数设置为准吗?还是以程序设置为准?

以程序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设置没有脉冲输出

谢谢版主,如果这2处设置不一样,会以参数设置为准吗?还是以程序设置为准?

以程序为准

謝謝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