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有台LS变频器37KW可控硅模块SKKH57/16E损坏,手头有3只SKKH72/16E,请问能替换吗?谢谢!!

网友A:
只要脚位一样,电压电流比原模块大。可以代用。

楼主:
谢谢,脚位丝孔都一样,就是电流是72A的,就是不知道原57A触发电流能否触发72A,不知道有影响没有,所以想求教一下

网友B:
可以的,门极触发参数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