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伺服快速响应

楼主(2019-09-25):
我的一台转台旋转带多头伺服,目前采用了两套方案,我需要把它们转换成西门子的
控制方案
1.AB的1768PLC带12个台达伺服,通过MODBUS_RTU协议控制;
2.AB的1768通过ETHERNET_IP连接一个远程高速输出脉冲模块,通过IO直接控制12台伺服;

现在要采用西门子的1200来实现
1.1200PLC带12个台达伺服,通过什么协议好呢?
2.1200的PLC通过PROFINET/DP 带远程高速脉冲模块,12个脉冲口控制12台伺服,不知西门子
有没有这样的模块?
上述两种方案,哪个更稳定? 速度更快?
我需要越快越好,高速响应。当PLC接收到伺服旋转位置启动信号,立即响应,不得延迟。
伺服的启动信号程序上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更快响应?

网友A:
用3个1200PLC组起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1200可以带485通讯模块,然后控制12台伺服驱动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00可以带485通讯模块,然后控制12台伺服驱动器
楼主需要越快越好,怎能用MODBUS呢?
通讯果断PROFINET啊,不知台达伺服是否支持

网友D:
第二个想法 PROFINET/DP 带远程高速脉冲模块 可以选用ET200的模块,速度的快慢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00可以带485通讯模块,然后控制12台伺服驱动器
楼主需要越快越好,怎能用MODBUS呢?
通讯果断PROFINET啊,不知台达伺服是否支持
台达伺服支持ASDA-A2-E,支持Ethercat

网友E(2019-11-19):
三台1214C组网很方便的

网友F:
远程?有多远?有了距离才能讨论,不然都是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