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如图,为一旋转台,上面带8个工位瓶托,瓶托上面的瓶子自身也需要旋转;
所以用了伺服电机;

转台连续旋转,,旋转到某个工位的时候,瓶托自身伺服要旋转,以配合外界
的机构对其贴标; ,每个工位上的瓶子加工总时间不会超过0.15秒;
要求在0.15秒内完成信号采集,通信,伺服启动,运转一定角度(不超过360度),结束。

问题来了
1.图中8个伺服和远端的PLC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比较快速?
 目前采用的是MODBUS_RTU 效果不理想,也采用了多位置脉冲输出模块
2.图中转台外壳里面放着8个伺服,跟随转台一起旋转。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希望改成8个瓶托电机在转台上,伺服驱动器不能放置在转台上。不知道能否实现?
需要考虑主轴和旋转台都是旋转的,远端的PLC柜是静止的,供电可以考虑电滑环,但信号线不能
多,不然不好走线

网友A:
建议走以太网或者cenopen控制协议

网友B:
考虑修改机械结构吧,瓶子的底座考虑外部机械动力吧,比如摩擦传动

网友C:
机械来完成

网友D:
如果8个瓶托是同时旋转的话,建议用一个电机驱动

网友E:
建议还是改机械结构,这样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

网友F:
主軕是否使用了伺服,如果使用了伺服就就并行处理每个工位的工作;如果不是使用伺服那么使用分割器也可以;如果非要连续旋转,可以用带凸轮轴的伺服

网友G:
不知道是搞机械的设计的机器还是搞电的设计的机器了,反正如果是我设计的话,肯定是用机械转动。

网友H:
1、总线通讯控制
2、建议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还是放在一起,否则两者之间的连接就够你受的(编码器线和动力线)
  我见过啤酒生产线的贴标环节,结构相似,工位比你这个要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G:
典型的闭门造车的题目

网友I:
机械结构一个电机搞定省事

网友J(2020-02-18):
纯机械就可以搞定,硬要电气上的话还是上电子凸轮把。

网友K:
“转台连续旋转,
旋转到某个工位的时候,瓶托自身伺服要旋转,以配合外界的机构对其贴标”
不就是个贴标机嘛,
做太复杂没必要。
可以买好几台简单的贴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