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好久没有画图了,连续二天没有休息,做成了这个样子,差不出来了一半: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功率的机器,心里有点滴答

楼主:
电机的实际上,在50Hz下运行是852N.m。但客户要求是在2500转下面运行。所有基本就只有500N.m的转矩了。

网友A:
老蜈蚣威武。很漂亮。但没说这个电机在50Hz下的转速,看扭矩值,应该是四极电机,1480RPM左右。
9550×132÷=1479.6RPM。

楼主:
做了三天方案,再写二天说明,然后就可以投标了。没指望中标,只是想在行业里让别人知道我也是做这个的
在本设备里面,我会提出我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来否定别人的方案。
所以中标的机会不到1%

网友B:
在满足基本转矩的条件下,可否考虑两极的电机?这样电机不用超频运转,就可以不用专用变频电机,成本会更低

网友C:
楼主这个好像是机床?
楼主厉害啊

网友D:
这是用啥软件做的呀,是不是机械的呀,纯搞电的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满足基本转矩的条件下,可否考虑两极的电机?这样电机不用超频运转,就可以不用专用变频电机,成本会更低
观点新颖,仔细一想,本胖支持这种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啥软件做的呀,是不是机械的呀,纯搞电的路过
用SolidWorks肯定能做出这种效果,十有八九老蜈蚣就是用的SolidWorks。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多露露脸有益无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满足基本转矩的条件下,可否考虑两极的电机?这样电机不用超频运转,就可以不用专用变频电机,成本会更低
观点新颖,仔细一想,本胖支持这种方案。

本设计采用变频电机,要低速大转矩。从100~2500转之间运行。变频电机支持3~100Hz的。

网友F:
从电机的外机械特性而言,楼主的选型没有问题。我点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满足基本转矩的条件下,可否考虑两极的电机?这样电机不用超频运转,就可以不用专用变频电机,成本会更低
观点新颖,仔细一想,本胖支持这种方案。

本设计采用变频电机,要低速大转矩。从100~2500转之间运行。变频电机支持3~100Hz的。
老蜈蚣威武,两极电机不能实现低速大转矩,还是楼主考虑的对。

网友F:
楼主没有说对手的方案,和抨击的问题。

招标有时候做“分母”,是宣传存在感。但或许会翻盘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没有说对手的方案,和抨击的问题。

招标有时候做“分母”,是宣传存在感。但或许会翻盘的哈。

千万不要说别人的方案怎么怎么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技术方案,可以互相怼。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