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想用1200PLC,带两个松下400W的伺服电机,中间有一个步是一个在前面拉线,一个在后面送线,走30mm左右,工艺要求是要实现基本同步,后面送线的伺服稍微快一点点也可以,我把两个轴1轴2的启动停止速度,加减速时间,运行速度都设成一个样,伺服的参数也设成一个样,这样能实现基本的同步吗,会不会有一个轴启动快一点,一个启动慢一点,或者一个停止快一点一个停止慢一点的情况??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硬件已经到位了,不能更改了

网友A:
如果电气参数一样,需要看看你的机械,伺服电机是否加了减速机,如果没有,应该是速度一样

网友B:
看过用一个脉冲口带两个伺服走龙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C:
你这个要求应该不是很高吧,感觉用变频器都可以解决,伺服就更加了。

网友D:
估计没戏。还是前面拽着的恒转速,后面拉着的恒扭矩比较好吧?线的拉力是多少呢?

网友E:
楼主的方案中没有考虑卷轴的缩小和递增的计算问题,估计方案做出来不会达到你的预期

网友E:
西门家的网站有一个做收放卷的视频方案,估计会对楼主有参考的价值

网友F:
这个不是同步的控制;类似于张力控制;

网友D:
楼主介绍的需求条件太少了。从描述看,卷绕控制,还就是张力控制。

网友G:
用欧翠的控制器

楼主:
结贴,调试的结果是,两个轴速度一样,拉线轴的加减速设置成送线轴的一半,这样送出来的线基本就是准确的,送线负补偿了0.8毫米,测试了一天,还算是比较稳定,谢谢大家的回复指导,国庆后继续测试,有结果再向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