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5):
汇川变频器(MD500T15GB),一开机就干扰巨大,准备做一个滤波器(电压480V,市面不好买)
安规电容,0.33/275V的买了20个;
安规电容,0.22/275V的买了40个;
磁芯,102*60*20,的买了2个,漆包线买了2.5直径的;
常规π型滤波电路,很经典的(90年代我经常用)
就等着做好看疗效

楼主:
因为主要是过滤3次、5次、7次谐波,所以现在需要自己计算:还好现在百度文库资料方便,比90年代强太多太多

网友A:
降低载波频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载波频率试试。
这个载波已经降低到1KHz(每次降低1K)一直不行

网友B:
说了103瓷片电容,信号线,电源线全加,你不信!

楼主:
103瓷片加了,还是一样没有用!
汇川变频器的EMI实在不好说

网友A:
将动力线单独走线,比如电源线架空走线不与电机线在一起走线,控制线用屏蔽线,数字量与模拟量信号线分开布线。

网友C(2019-11-02):
引用 楼主:
汇川变频器(MD500T15GB),一开机就干扰巨大,准备做一个滤波器(电压480V,市面不好买)
安规电容,0.33/275V的买了20个;
安规电容,0.22/275V的买了40个;
磁芯,102*60*20,的买了2个,漆包线买了2.5直径的;
常规π型滤波电路,很经典的(90年代我经常用)
就等着做好看疗效
楼主做完后,使用效果如何?能不能把做的拍个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