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联输出问题

楼主(2019-09-26):
各位大神,我在进行plc调试时,如图,当按下手动按钮时,x7接通,但是并联的两个线圈y0和y1为什么只有一个y1输出,而y0没有输出,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查看是不是还有其它Y0?有没有双线圈

网友B:
Y0在其它地方也双线圈输出了;

楼主:
请问什么是双线圈,双线圈和并联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双线圈引起的
请问什么是双线圈,双线圈和并联输出有什么区别
这里的双线圈是指你在程序里用了两个及以上数量的Y0,PLC在运行时是从上往下扫描的,结果以最后一个为准,你好好检查一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用到Y0.

网友D:
99%的原因是双线圈。你找找Y0是不是在其他地方也用过吧。
并联输出:多个DO点同步动作(如你的Y0和Y1)。
双线圈:同一个DO点被多次使用,而且是用的OUT指令(就是你那种用法)。多次使用指的是被多次OUT,就是线圈被多次赋值。如果是“触点”,使用多少次都没问题,比如你图中的M0、MI那种用法,换成Y也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注:如果使用set、reset指令,线圈也是允许无次数限制的使用的,但这种指令不适合初学者使用,用着看似简单,实际上比那个OUT指令可复杂多了。

楼主:
明白了,十分感谢各位指点,祝大家节日快乐

楼主:
还有一点,输出y不能用双线圈,那么辅助继电器m能否用双线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输出y不能用双线圈,那么辅助继电器m能否用双线圈?
当然也不能啊,但你可以用不同的M,最后再“并联”到Y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