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6):
请问HB-518精密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与昆仑通泰触摸屏的通信问题?在昆仑通泰触摸屏中怎样选连接通道?

楼主:
这个控制器

楼主:
怎样读取当前测量值和上,下限的设定值。

网友A:
看仪表说明书,支持哪种通讯协议,国产的一般都支持MODBUS-RTU。
两边通讯数据设定好,按仪表地址做显示和输入数据框就行

网友B:
这种一般都支持MODBUS的,当前测量值和上、下限的设定值在说明书里面应该都写有具体地址的,直接读取或者写入对应地址就可以了。如果还没不清楚最好把你的说明书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手里有这些材料

网友C:
正规产品有具体地址说明
40001之类的
不怎么详细的 慢慢研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样读取当前测量值和上,下限的设定值。
   从提供的仪表通信协议来看,其实是宇电的AIBUS协议,宇电的V 8.0版也是可以使用MODBUS的。宇电AIBUS协议只有写和读两条指令,仪表发送的读指令为:ADDR+52H+要读参数的代号(如给定值00H)+0+0+CRC校验码。返回指令有:测量值PV+给定值SV+输出值M及报警状态+所读/写参数值+CRC校验码。

楼主:
拷贝手册不明白怎么弄。

楼主:
不知道选第几区。

楼主:
当前值怎么读呢

网友D:
宇电仪表的MODBUS通信协议,只支持03H及06H两条子指令,使用的输出寄存器,位于第4区。读当前值要用脚本程序。

楼主:
今天选了第四区输出寄存器,读40001,40002,40003三个地址的数值,触屏上显示为都0,不知道哪里弄的不对。

楼主:
我接的是706M多路巡检仪。

楼主:
接了一路pt100热电偶。三线的。具体应怎么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选第几区。
看你的贴图,应该选莫迪康Modbus RTU设备、选择4区保持寄存器

楼主:
选择modbus  RTU和4区输出寄存器,但是读数是零。

网友D:
如果是宇电的706M多路巡检仪,其软件版本为V7.8,用的是AIBUS协议,无法采用莫迪康RTU驱动。

楼主:
版本不详,但是在mcgs中仅能选择modbus RTU.不支持albus.

网友D:
AIBUS是宇电的自定义校验模式,MCGS要与其通信,只能采用自由指令。建议先落实仪表的通信协议,并用串口调试工具调通,再进行MCGS的通信编程。

网友F(2022-05-03):
回复 网友B:
我在电脑上随便选了一种昆仑通泰软件与下位机神港表dcl-33a,modbus rut通讯在设备通道上做了三个通道,读写sv;读pv,读out(固态输出量)。16位有符号二进值,问题是我组态这三个数据时,通讯状态报错为3无法读写,我删了out后,sv和pv就可以通信正常,把sv和pv删掉,out也能通信正常。后来我把out和sv一起组态也能通讯,但out和pv一起组态就无法通讯,报错为3。但我不做上面3个组态,重新做个修的点组态,下位里通讯说是可读写的,但实际组态后只能读,不能写,对了我把通讯等待时间改为1000.请大佬分析一下愿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