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设计方案

楼主(2019-09-26):
请各位大师帮忙出一下思路:如何在一个位置停止后,步进电机自动回中间位置。首先在中间位置,先往左走10厘米,再向右又走20厘米经过中间位置,任何时候停止都回中间位置。

网友A:
你这个中间位置就相当于是原点,那么停止时回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在中间位置装个传感器

网友C:
如果没有码盘,就得记方向,然后像楼上说的,中间点加传感器,记住和中心点的方向,然后往回走。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停止回0位比较快

楼主:
追问3楼:记住方向后,回走多少?没有原点感应器,能实现吗?

网友E:
用磁栅尺做检测元件,步进电机换成变频电机,配个文本或屏来做数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