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modbus RTU从站

楼主(2019-09-26):
我需要对一批3U进行组网,想用485bd进行modbus rtu协议通信。问了三菱说只能做主站通信,无法作为从站通信。上来问问大神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所有的3u都作为从站,让上位机读取。

网友A:
上位机是什么?数量有多少?我以前做过易控组态带8台FX2N,电脑用的是研祥工控机,上面带了8个串口,一对一搞定。

网友B:
如果你对通信协议没有刻意要求的话,不必非要走Modbus协议,走三菱专用协议(三菱计算机链接协议)也可以实现你的目的!如果非要走Modbus RTU从站的话,可以硬件上扩展一个FX3U-485ADP-MB即可实现Modbus从站!当然,如果编程能力强的话,扩展485BD后使用RS指令也可以有限的实现Modbus RTU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热情答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热情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PLC选择5U来做,所以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来PLC选择5U来做,所以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是的!5U比3U强大很多

网友C:
回复 网友B:
5U不兼容wokes2...然后没有SFC我不喜欢

网友D:
方法1:写程序使用RS指令来做,MODBUS这个就看你的功底有多少了。1小时搞定
方法2:通过免写PLC通讯程序第三方模块来做,直接把元件数据送出来,5分钟搞定

网友D:
回复 网友C:
FX5U好玩,WORKS3更强大。。
如果不想写PLC通讯程序可以这样干,直接选型号,然后用寄存器传送1对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方法1:写程序使用RS指令来做,MODBUS这个就看你的功底有多少了。1小时搞定
方法2:通过免写PLC通讯程序第三方模块来做,直接把元件数据送出来,5分钟搞定
一看你的功底就不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为啥5U不支持SFC,,,奥错了是WORKS3为啥不支持SFC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对于你的问题真有点奇怪,为啥不支持? 这个不应该问我们,可能要问三菱的WORKS3是一个强大的编程工具,它为什么不支持已经out过的功能?为啥它要支持ST语言等等,一切迷底问问三菱公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