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6):
施耐德的做的库文件说明..英文的...
施耐德编写的库文件程序例程...博图的
施耐德编写的库文件.....博图的
施耐德LXM32M用到的profinet通讯卡VW3M3308
这个通讯卡可以让somove直接用网线调试32
之前的分享里有说到

施耐德做的这些功能块.跟somachine里面功能块的名称功能.用途基本都是一样的
所以熟悉somachine的朋友用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但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Init_LXM32_1200_1500"功能块必须放在ob100里 上电初始化动作

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ReadInputData_1200_1500" 读参数模块必须在程序的最上面
"WriteOutputData_1200_1500"写参数模块必须在程序的最下面

这些在上面的pdf里面都有写..
下面是没写的,,
初始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报警.通讯故障什么的
例程里面有一个FB3是用scl写的..应该是可以避开一些不必要的故障代码

这个库文件中的JOG功能尽量不要用..可能会有bug.出现过两次.再无复现.
想用点动功能可以用速度运行模块配合halt模块来使用
编程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逻辑互锁..不然在halt没有完成的时候再次触发速度运行会报错.
这次调试主要是用的扭矩模式下的速度控制..
由于32m没有这样现成的功能..所以这次是用改写参数来完成的..

有兴趣的话.下一次分享

网友A:
貌似这个博途的版本需要和库的版本匹配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了上面.报了cti还是什么的..王老师也没说版本的问题..
说这个问题也是第一次出,写个文件给老外,让他们看一下
但实际上我之前陪客户调试078 S  控制32s的时候也出线过jog飞车的问题....
后来不了了之了

网友B(2019-11-29):
真是缺什么来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2020-02-09):
开始学习运动控制,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