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6):
求FX3U 如何接收与传送485串口数据  程序哪需要改 或者有大神帮写程序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问题,还有PLC是与什么通讯,对方的通讯协议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利用PLC通过485串口来控制电机 应该是无协议通讯

网友A:
电机控制器的通讯协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哎 我是用这款老伺服 利用通讯线来通讯的

网友A:
协议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百度过 说这是无协议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bus通讯

网友B:
RS指令看看手册

网友C:
请楼主把设备通信协议文档发出来,即可给出详细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dbus通讯

如果是Modbus通讯,会有一个这样的对应地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问题,还有PLC是与什么通讯,对方的通讯协议是什么
楼主程序中有用到CRC指令,一般情况下多数可能是Modbus RTU协议,当然也不排除是其他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