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坑人的水位延时控制器

楼主(2019-09-26):
一台设备用几个至十几个,内部原件被固化无法检修,
目前八十多台,隔三差五就有报修电话,全国各地。。。
实在没招了。

网友A:
设计的都是一次性设备,厂家想让换了换新的。内部用树脂浇灌的,修很麻烦

网友B:
这是控制什么的?

网友C: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D:
内部原件被固化无法检修的东西太多了,关键是质量不行。

网友E:
既然质量这么差
那么就毫不犹豫的换了吧!
不可能没有替代品吧!
至少换一个有办法维修的!

网友F:
灌胶有可能是防水吧,

网友G:
灌封树脂的电气产品很多,关键在于选型定型的测试工作要到位,保证相对更高的良品率

网友H:
在没确定问题前,说产品质量可能还早。
找出规律,发大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新的吧。
换新的几个月又坏了,都被固化无法检修。一个八百多元 几百个分布全国各地,公司真是没办法了,才找到我,根据工作流程发现,该控制器不过就是在十秒左右内完成三个电压输出,用两只C/B时间继电器轻松完成,成本仅几十元时间还可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