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U中的PLSV指令

楼主(2019-09-26):
以前在3U中这是样用的
LD M0 ----------------PLSV K3000 Y0 Y4 ,y0是脉冲输出,Y3是脉冲方向
现在在5U中不能这样用了吗?
只能是LD M0 -------------------PLSV K3000 Y0 M1 ?
这个“FX3兼容操作数”的意思是只能在FX3的CPU中这样用?
还是说FX5U也可以像FX3这样用?

网友A:
两种方式都可以编程,但要注意后面兼容FX3U的那格式,只对应FX5U主机本体上的4个脉冲口
因为FX5U还可以扩展FX5-16ET/ES-H模块,这一个模块可以控制两轴,使用的指令和本体上的指令相同,但如果指令是对应这个模块的,那不能用FX3U这种格式,只能用上面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式都可以编程,但要注意后面兼容FX3U的那格式,只对应FX5U主机本体上的4个脉冲口
因为FX5U还可以扩展FX5-16ET/ES-H模块,这一个模块可以控制两轴,使用的指令和本体上的指令相同,但如果指令是对应这个模块的,那不能用FX3U这种格式,只能用上面的格式。
谢谢版主解答!那这种写法在FX5U中也是没问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