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6):
如题,接手一注塑机伺服驱动器,22kw,先说不亮,以为小毛病,弄半天,刹车电阻又当启动电阻,买一启动电阻送去,报0200电流超差,拉回发现模块坏,换模块,驱动,因伺服无法试机,跟去上电试机,负和u负和w有570伏负和v 无电压,拆回发现v下桥3120短路,修好在去,还是报0200,量316-6脚只有3.9伏,挑起3个脚还是3.9伏,查主板电阻无漏电,电流互感觉uv二路只有0.012伏,跟到4558i输入二个1.12.1.14输出1.49打算换了试试看,没方向了,请各位老师给点思路

网友A:
为什么要挑起3脚?

楼主:
三个6脚,不是316报的,看主板不向是有相序检测,电压高也不是,因为我现在在家用530直流主板到316第六脚还是3.9伏

楼主:
316j的第六脚3.9伏正不正常

楼主:
请哪位老师帮帮忙,有偿技术支持,私信我加微信

网友B:
316J应该有一个上拉电阻,检查是否开路或变值?CPU供电电压多少?3.3V?5V?与CPU之间是否有缓冲电路?有没有其他汇入的报警信号影响等。

楼主:
按照道理6脚要不是5伏要不是0伏,这3.9不高不低什么意思,没系统学习过就是不行,打算把模块上了,接380电源试机,在看316的六脚电压,是否进线上除了缺相还有没有别的检测

楼主:
单独驱动板六脚5.23伏,一连主板就3.9主ic.接口是3.3伏,中间就几个缓冲电阻和下拉电阻和一个电容,电容都让我拆了

网友C:
3、4脚为供电端,应为+5V供电。先把+5V供电电源修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