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6):
西门子MM440变频器运行时,控制柜上的220VLED指示灯微亮,怎样解决?

网友A:
电磁干扰应该是

网友B:
估计你的电柜没有安装地线或者指示灯的线和变频器的电源线或输出线靠得比较近

网友C:
LED指示灯存在普遍现象,我柜子里没变频器都一闪一闪的……

楼主:
做好接地能消除LED灯微亮的现象吗?

网友D:
测量着有电压么?有可能也是感应电,LED的质量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