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编程软件与新换上的同系列的CPU通讯不上,程序下装DBF1为空

楼主(2019-09-26):
程序下装总是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用施耐德PLC编程软件(2.2版本)可与换下来的CPU进行通讯,打开和编辑CPU中的PLC程序,可与新换上去的相同系列的CPU通讯不上,用2.6版编程软件却可以与新换上去的CPU进行通讯,但在程序下装后发现DBF1为空,不知是为什么 。新换上去的施耐德CPU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哈哈,这个我熟。你说的2.2,2.6是指Concept?你说的出错是什么错误?怎么提示? 这种新老替换,最常见的问题是固件版本不一样,concept软件和cpu的固件版本是对应的,互不兼容。 你说的dfb1是空的,concept里面也有提示吧?你没把文件拷全? 规范的做法是从2.2导出为asc,再从2.6中导入。。。。,可能会丢数据(如初始值),,,注意软件的细节提示,看样子硬件都没毛病。用modbus下载固件要挺长时间,串口抗干扰能力弱,把手机啊对讲机啥的拿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我熟。你说的2.2,2.6是指Concept?你说的出错是什么错误?怎么提示? 这种新老替换,最常见的问题是固件版本不一样,concept软件和cpu的固件版本是对应的,互不兼容。 你说的dfb1是空的,concept里面也有提示吧?你没把文件拷全? 规范的做法是从2.2导出为asc,再从2.6中导入。。。。,可能会丢数据(如初始值),,,注意软件的细节提示,看样子硬件都没毛病。用modbus下载固件要挺长时间,串口抗干扰能力弱,把手机啊对讲机啥的拿远点。。。
新的CPU型号为140CPU43412A,可用哪个版本编程软件呢,怎么查看固件版本号?

网友A:
SV 1.44表示这个CPU出厂的固件是1.44版。如果是新的,就是这个版本,可以刷和这个PV 16兼容的任何版本。至于你要刷成什么版本,看你想怎么做,如果你想和老CPU一模一样用,如果这个PV版本兼容你老CPU的PV版本,就刷(降级)成旧版,原来的软件(2.2)和程序什么都不用动。如果不兼容,或者你顺便升级,就刷成2.6支持的最新版本,老程序也要导出,再导入2.6,就做个了小升级,按说肯定比2.2要稳定一些。新的43412A还支持升级到Unity,看你现场的需要。看固件版本,刷固件,都要用osloader,那个闪电符号的程序。主要中间不要断电。尤其刷死的时候,别断电,继续刷还能回来。刷完后一定要断电重启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