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西门子的硬件配置?

楼主(2019-09-27):
现在没有实际设备可以实验,考试要考,组态硬件的时候,因为硬件都已经安装好,不方便查看硬件的版本号,好像是在侧面吧,博图是不是可以直接读取硬件的配置信息,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A:
前面板上也是有相关信息的,不用到侧面看。。产品型号,订货号,固件版本号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板上也是有相关信息的,不用到侧面看。。产品型号,订货号,固件版本号都有了。。
你看看有吗?

楼主:
听说在无程序的情况下也能上传?

网友B:
博图没用过,STARTER一定可以。直接显示系统拓扑结构。包括技术参数和订货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说在无程序的情况下也能上传?

YES。

网友D:
1200的打开接线盖子是可以看到的,模块的也可以看到,仔细看肯定有的。
博图上载硬件组态也可以。
可访问的设备去诊断硬件也可以,那个模块出错就换一个,直到诊断都通过为止,得出正确的硬件配置。
最简单的还是去打开接线盖子看吧,毕竟常用的型号就那么几个,订货号前后都一样,中间四五个字母还读不出区别来也是说不过去的。

网友E:
下面盖子翻开,右下方有订货号,组态时按照这个号查找就行。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F:
博图上传不是那么容易,我第一次整了半天才搞定
你先要切换到项目视图,把那个项目树打开,打开之后点一下项目,然后在点在线,才能选择 将设备作为新站点上传(硬件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