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7):
以前在3U中是可以用OUT指令的,如:

正转极限
--||----------OUT M8343

现在,好像5U中只能用SET,像OUT SM5660是不行的,

难道还要用极限输入信号的下降沿去复位SM5660 ???

而且用SET很不方便,我是自己写的回原点程序,没有用自带的回原点指令,
可能回原点过程中要用到这个极限传感器,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极限传感器来回原点的
假如,初始状态,轴就在极限状态,极限传感器为ON,那么一通电就置位了SM5660,那么我回原点程序都用不了了

以前在3U中我可以这样做
回原点时可以屏蔽极限检测

网友A:
借楼吐槽下5U,我感觉5U真的差3U太远了,3U的支持SFC好像5U不行,功能也很不习惯,5U还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吐槽下5U,我感觉5U真的差3U太远了,3U的支持SFC好像5U不行,功能也很不习惯,5U还贵

不习惯并不等于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借楼吐槽下5U,我感觉5U真的差3U太远了,3U的支持SFC好像5U不行,功能也很不习惯,5U还贵

5U是像Q系列靠近的,功能强大好多。

网友D:
我还没有用到5U,用到的都是3U及以下系列的PLC。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回复 网友A:
。。。Q习惯了估计你也不习惯R和新L。。。但是不代表他们差。还有就是别把自己的技术局限于某个牌子甚至某个型号或者某个IDE。。

网友E:
回复 网友E:
用惯了5U做小型机实在受不了3U本体这功能没有那功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吐槽下5U,我感觉5U真的差3U太远了,3U的支持SFC好像5U不行,功能也很不习惯,5U还贵

不习惯并不等于差

版主帮我解答下我的主题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惯了5U做小型机实在受不了3U本体这功能没有那功能没有。。。

大哥,帮解答下我的主题呗

网友E:
回复 楼主:
答案是直接OUT是可以的。。。不过我当时是参考手册程序,每个轴极限原点都是在程序最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吐槽下5U,我感觉5U真的差3U太远了,3U的支持SFC好像5U不行,功能也很不习惯,5U还贵

不习惯并不等于差

版主帮我解答下我的主题呗

可以用OUT呀

楼主:
谢谢俩位大师,昨天不知哪个环境出错了,我输入OUT SM5676不行,现在输入是可以的,哎呀呀,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