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7):
在长时间接触和了解西门子伺服器后,发现了西门子伺服器维修中一些常见的维修故障;
①例如伺服器附近一台机床容易受到电源波动比较在,此时西门子机床会出现混乱的状态,西门子伺服器维修的故障表现为撞机床,计算错误,蓝屏,死机等情况。伺服器维修解决的方案是安装一个独立的稳压源,质量好点的。
 ②PCU50西门子伺服器维修故障类型为无意中伺服系统运行特别慢,在对伺服器系统软件进行检测时发现在目录下边存在有一个几十MB文件,试图进行删除处理发现删除后伺服器进入待机等待状态,后来伺服器维修方法是新建立一个0字节的文件覆盖原文件,伺服器恢复正常运行。
   ③因为西门子伺服器的软件功能太强大有的时候会发生像WIN98一样的蓝屏故障,例如西门子伺服器维修中遇见使用SHOPTURN编程的程序发生故障时,但伺服器不提示编程有问题,因为是3D模拟一模拟就出现蓝屏,不用提执行啦,伺服器维修的方法是只能重启或者按R重启再从编程中解决问题。
  ④西门子伺服器维修中因未知原因造成伺服器死机故障,有的时候操作快了死机,有的时候不动就死机,在我长时间的伺服器维修经验中发现大多数出现问现此类故障的伺服器都是安装了中文,而且操作快了死机或者提示PLEASE WAIT的时候,不要关机等着,更要不就一通乱按一通直到有反映,否则不是弄丢NC就是丢PLC。定期进行数据备份。
   ⑤伺服器维修因网络设置的故障时,不管是PCU20还是PCU50都要按照正常的方法进行操作;西门子伺服器维修的方法:第一设置IP的时候按照C类网设定比较好,第二连接不上的时候把共享的文件夹设定为EVERYONE完全访问还要关防火墙和杀毒软件,第三再连接不上的时候设定一下PCU20连接的密码,第四PING一下,如果PING得通再连接不上把网卡的连接速度降低,因为现在大多网卡是100、10M自适应的,设定10M,或者就用10M的。

网友A:
西门子PCU50不是伺服控制器,他是NCU的人机界面的一部分,是一台一体的专业计算机。您照片中的电机也不是伺服电机,是一台交流异步机。另一张照片中的伺服是6SE70系列的伺服。数控机床用的伺服早期是611系列,现在是S120系列。这三样不知如何搭到一起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分析得好专业,我说怎么看着极度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