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7):
如题,例如,我在DB1.DBW0到DB1.DBW10里面已分别储存了一些值,想MW2分别为0,2,4时...DB2.DBW0分别存储DB1.DBW0,2,4里面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例如,我在DB1.DBW0到DB1.DBW10里面已分别储存了一些值,想MW2分别为0,2,4时...DB2.DBW0分别存储DB1.DBW0,2,4里面的值?

如果你使用S7-1200/1500,那么使用POKE_BLK指令即可。

通过改变MW20,请注意,MW20是一个标签名,其数据类型为DINT,因此你不能在MW20,MW22中放置其他数据,要实现你的功能,你需要取消数据块的优化访问,否则你无法使用间接寻址功能。

SCL代码如下,例子程序并不能完全实现一个安全的复制,因为例子没有对寻址的范围作出界定,如果你需要安全的程序,那么你需要对MW20的数据范围进行界定,以免超范围寻址。

结果:

之所以使用SCL来完成这个功能,是因为在S7-1200中,不再提供对于STL的使用支持,如果在S7-1500的STL方式下,它的程序会与S7-300/400中的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例如,我在DB1.DBW0到DB1.DBW10里面已分别储存了一些值,想MW2分别为0,2,4时...DB2.DBW0分别存储DB1.DBW0,2,4里面的值?

如果使用S7-300/400的话,以前论坛对于STL中的间接寻址已经有诸多讨论……

同样,例子程序并没有对于寻址的边界进行界定,因此安全的程序是需要加上一些辅助的检测功能的。

结果:

上述程序均建立在:

在其他版本上也可以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例如,我在DB1.DBW0到DB1.DBW10里面已分别储存了一些值,想MW2分别为0,2,4时...DB2.DBW0分别存储DB1.DBW0,2,4里面的值?

如果使用S7-300/400的话,以前论坛对于STL中的间接寻址已经有诸多讨论……

同样,例子程序并没有对于寻址的边界进行界定,因此安全的程序是需要加上一些辅助的检测功能的。

结果:

上述程序均建立在:

在其他版本上也可以通用。

Good Luck ~
版主,想请教你,如果现在用博图软件的话,用哪个版本比较好?博图更新太快了,好多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例如,我在DB1.DBW0到DB1.DBW10里面已分别储存了一些值,想MW2分别为0,2,4时...DB2.DBW0分别存储DB1.DBW0,2,4里面的值?

如果使用S7-300/400的话,以前论坛对于STL中的间接寻址已经有诸多讨论……

同样,例子程序并没有对于寻址的边界进行界定,因此安全的程序是需要加上一些辅助的检测功能的。

结果:

上述程序均建立在:

在其他版本上也可以通用。

Good Luck ~
版主,想请教你,如果现在用博图软件的话,用哪个版本比较好?博图更新太快了,好多个版本。

如果你没有硬件,仅仅是学习的话,那么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

如果你有硬件且不是很旧的机器,那么目前V15版本是合适的。

当然,如果你的PC是32位系统的,那么V13 SP2是最后一个能在32位系统上使用的博图版本。

楼主:
好惨,没看懂,有没一些初级入门的资料看看?只会梯形图,SCL和STL语句不太明白。

网友C:
我的V13卸掉以后就再也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