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7):
最近做一个加拿大的项目,其中要用几个2PC10A的微断路器,用来接控制回路的变压器。进线是575V电压,经过变压器后是120V
但是施耐德也没有600V电压的微断,我可以用额定电压是480V的微断吗?用塑壳的话太不方便了。
像电动机保护器,是看电流吧,电压无所谓吧

网友A: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降低标准啊,这可是违法啊

网友C:
能用,但是会影响寿命和性能
有风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用应该能用,但是官方也是说不保修不售后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像这样的情况,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断路器啊?控制回路能用熔断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版主有好的方案推荐的 吗?用熔断器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版主有好的方案推荐的 吗?用熔断器怎么样》?

只要达到电压标准,用熔断器也可以,其实在欧洲的设备上熔断器还是用的挺多的。

网友D:
可以咨询一下国产的几个品牌,他们有一些专门针对出口市场的产品,施耐德和ABB等品牌是从外往里经销,他们是做适应我们的标准的为主的。

网友D:
还有一个渠道可以试试,煤矿井下用660伏电压,做这块业务的应该有对应的产品。

网友E:
必须按规定来,不能冒风险的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