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个是西门子200PLC?需要下载哪个版本?没有储存卡吗?

楼主(2019-09-27):
这个是西门子200PLC?,现在这个模块坏了需要更换模块,我需要下载哪个版本PLC?用什么数据线才能把程序下载到PLC?CPU上没找到储存卡,这个PLC没有储存卡吗

网友A:
200的PLC,没有存储卡,需要下载SP9的西门子编程软件

网友B:
存储卡装在STOP指示灯下面凸出那里,存储卡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的PLC,没有存储卡,需要下载SP9的西门子编程软件
软件安装需要授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存储卡装在STOP指示灯下面凸出那里,存储卡不是必须的
没看到储存卡,如果有储存卡,直接把储存卡安装到新PLC不下载可以吗

网友C:
左侧有通讯线插的位置上面那个可以拔下来的小盖子就是安存贮卡的;
看图上你的只是个空盖,没有另配存贮卡;

网友D:
V4.0 STEP 7 MicroWIN SP9 软件用这个。下载线宝上有。储存卡在stop灯下方的凸出盖,把盖起下来,插上专用的、跟盖差不多一个传输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的PLC,没有存储卡,需要下载SP9的西门子编程软件
软件安装需要授权不
不用授权,直接安装,正版软件

网友E:
编程软件装对了,随便一个USB-485的转换器或者叫编程线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200的很少人用卡

网友G:
安装编程软件,编程电缆正确。没有密码读取程序,写到新的里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左侧有通讯线插的位置上面那个可以拔下来的小盖子就是安存贮卡的;
看图上你的只是个空盖,没有另配存贮卡;
那个地方我记得是接电池的,没听说过可以插存储卡。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左侧有通讯线插的位置上面那个可以拔下来的小盖子就是安存贮卡的;
看图上你的只是个空盖,没有另配存贮卡;
那个地方我记得是接电池的,没听说过可以插存储卡。
可以插电池,也可以插存储卡,还可以插电池+存储卡一体的;

网友I:
S7-200的编程程序网上很好找,我现在用的是SP9的版本,装程序的话直接用USB接口的传输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