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站号分配问

楼主(2019-09-27):
师傅们这样4个远程I/模块怎样分配站号好些,谢谢

网友A:
才4个站还怕不够分?用的模块型号是哪种?

网友B:
1到4,按这顺序分配就可以。模块上拨码设置。

网友C:
4个模块,甭管是FX还是Q,都可以随便玩:
FX3U系列可以带16个站点(8个普通I/O,8个智能站),至于Q系列就更牛叉:一个模块最少带63站!!而且除了Q00**等等低端CPU,其余都可以带2-4个CC-LINK主站(高端CPU可以带8个),每个CC-LINK主站都可以带63个从站

网友D:
首先看您是4个IO站,可以随意分配,波特率统一,站号1-4即可,至于接线,由于是4个站,可以随便连接(Y型、线性)都可以。

网友E:
一个站号32个点,看看你的I/O点数有多少,如果点数多,占用的站数就要相应的增多

网友B:
修正4楼的,Q的如果都带远程I/O,最多可以带64个站。

网友F(2023-06-30):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怎样分配IO

网友A:
回复 网友F:
7个拨码开关,可以设置不同的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