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8):
收到客户反映,现场一控制柜出现着火,今天需要紧急前往现场处理并分析问题
前面有电机烧掉的现象,初步判断为接线不良。

昨天去现场更换了断路器和线,破拆了断路器如图

貌似中间相缺相,由于到达现场线已拆除,不知道原来线有没有压紧,压线端子检查了,全都不存在问题,按理说缺相会跳闸,为什么还会烧毁电机呢,已经烧了3个电机,检查电机电缆也没有问题。
难道真是断路器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A:
接线端子不良;并且现场环境是否也不好?

网友B:
接线不良,引起电流过大,造成电器温度过高就烧了?电气用的品牌叶不差啊,应该不是配件质量太差的问题。

网友C:
开关接触器接点一定要经常检查,压接不实引起的,

网友D:
个人认为1.接触不良
2.选型不合理
3.买到伪劣的产品了

网友E:
接触不良发热严重,过流保护选择可能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是接触不良,烧电机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缺相烧了的

网友G:
接触不良吧,烧的是断路器进口

网友H:
保养不到位(连线没有压紧,造成接触电阻增大,进而过热,最终烧毁),开关质量问题,应该用防火材料做绝缘的外壳及支架

网友I:
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过热烧毁

网友J:
接触不良发热绝缘老化击穿短路起火。

网友K:
接触不良,虚接造成端子发热,电流大时,端子会烧红,从而引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