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3025交流主轴伺服驱动波形

楼主(2019-09-28):
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广数主轴伺服一开机使能后报err11,拆除模块检测光耦后不再报警。再次通电使能后,隔了几分钟安全电源灯闪亮了一下,可能模块已坏。拆下ipm模块,面板手动使能后出现下面波形,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U V相好像有问题可以测测ge电阻做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使能后,正常会是什么波形,电机不运行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都测试出来 有一项下桥 没有波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