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求用三菱st语言实现一个按钮启动停止的程序

楼主(2019-09-28):
不用定时器,set,rst,计数器指令,
例如这个程序如果st语言怎么写

网友A:
M0 启动
M1 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需要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和停止

网友B:
模拟通过。不会三菱。。。。
X_0 输入,Y_0 输出 M_0 内部bit。。
m_0:=LDP(TRUE,x_0); (*取输入的上升沿*)
IF (m_0=TRUE AND NOT (y_0) ) OR (NOT (m_0) AND y_0) THEN
y_0:=TRUE;
ELSE
y_0:=FAL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哥如果不用输入上升沿可以怎么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定时器,set,rst,计数器指令,
例如这个程序如果st语言怎么写
我来终结这个帖子,不会有人写出比我更好的程序了。
程序如下,就一行。
ALTP(X0,Y0);
不用定时器,不用置位复位指令,不用计数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定时器,set,rst,计数器指令,
例如这个程序如果st语言怎么写
我来终结这个帖子,不会有人写出比我更好的程序了。
程序如下,就一行。
ALTP(X0,Y0);
不用定时器,不用置位复位指令,不用计数器。
HAVE FUN!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帖子:
ALTP是脉冲执行交替输出指令
按下X0,Y0=ON,再按下,Y0=OFF
一次有效为on,下一次有效为off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定时器,set,rst,计数器指令,
例如这个程序如果st语言怎么写
我来终结这个帖子,不会有人写出比我更好的程序了。
程序如下,就一行。
ALTP(X0,Y0);
不用定时器,不用置位复位指令,不用计数器。
HAVE FUN!
你过谦了吧,我写一个,直接对一个通道执行+1指令,最低位输出不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定时器,set,rst,计数器指令,
例如这个程序如果st语言怎么写
我来终结这个帖子,不会有人写出比我更好的程序了。
程序如下,就一行。
ALTP(X0,Y0);
不用定时器,不用置位复位指令,不用计数器。
HAVE FUN!
你过谦了吧,我写一个,直接对一个通道执行+1指令,最低位输出不行么?
他的意思是:其他的写法是不可能达到他的一行程序,最小的内存占用率,最快的执行速度的,显然你说的加法指令是比不上的。
如果要纯触点写的可以用于各个品牌的ALT功能的实现,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帖子中FujiFA的回答。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313&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F:
老哥们我需要st语言的
梯形图的我知道怎么搞,st的搞不懂 (不使用计数器,定时器,set,rst,输入上升沿这些指令)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哥们我需要st语言的
梯形图的我知道怎么搞,st的搞不懂 (不使用计数器,定时器,set,rst,输入上升沿这些指令)
我觉得ST语言是给具有一定的高级语言编程基础的人使用的,如果没有高级语言编程基础,梯形图仍然是最优的选择。
上面的帖子我也已经说过了,施耐德板块中的ST语言实现的单按钮起停可以在目前任何一种支持ST语言的PLC中实现,无论它是三菱,欧姆龙,西门子还是施耐德………………

网友F:
人家在施耐德中的回答是这样的:
翻译成三菱就是这样的:
Y0:=(X0 AND NOT M0) XOR Y0;
M0:=X0;
有什么区别呢?
这种可以跨越品牌界限的才是入门的水平。

网友A:
最原始的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在线模拟不成功,那些局部标签什么的需要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在线模拟不成功,那些局部标签什么的需要怎么设置的吗?
不要在FB那里写,去MAIN那里看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
这个序号我怎么没有?是不是需要那里设置一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G:
你用的是WORKS2吧,刚刚看了是没有。我这个是用WORKS3写的,软件不一样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用的WORKS2。

网友G:
回复 网友A:
版主老哥,还能多发点关于ST语言的,最好有时间继电器或者计数器

网友H(2019-11-28):
想要三菱ST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