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8):
一个环形生产线,线上分14个工位,工位距离均等,要求在人机界面输入工位号后,相应工位会旋转到固定位置,而且旋转方向自动识别即往距离近的方向旋转。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任何工位回零工位的话,顺时针回零工位可以停止,逆时针回零工位就不会停,旋转至零以外的工位都没问题,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M11没有复位造成的,你的M11是控制反转的。还有要注意区间比较指令前面的开关是不是导通的,这个不导通是做不了比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M11没有复位的问题,因为在其他工位上就没问题,我怀疑是0度和360度的原因,实际上0度和360度是一个工位,但是程序貌似分变成两个工位了,所以造成类似30度往0度反向旋转的话可以停,但是300度往0度正向旋转的话就无法停止,而且我也试过,如果把0度改为360度的情况下,300度往0度正向就可以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