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查一下磁性开关

楼主(2019-09-28):
这是磁性开关低压毫安级按24伏考虑就行

网友A:
气缸磁性开关,淘宝多的是

网友B:
内部就一干簧管

网友C:
感觉象温度传感器

网友D:
气缸的磁感应开关,两线制

网友E:
我们这加热炉气缸都是和这种差不多的。24伏,两线制。唯一的缺点是高温场所不太适应。

网友B:
气缸有用霍尔的,与干簧管的不一样,看接线有无极性要求。

网友F:
这种很简易,便宜,也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