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SP接线

楼主(2019-09-29):
万能的论坛大神们,请教个问题。
ET200SP扩展模块上的L+,M端子需要不需要接线。

看手册说明书,是写不需要接,那是用来接滤波器的。
有同行说不需要接,也有同行说要接,不接没法用。
接的话对模块有影响吗?到底要不要接。
希望论坛大神们给指点迷津。

网友A:
有两种馈电端子,浅色的必须接,深色的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馈电端子,浅色的必须接,深色的不用接
俺这种应该不用接吧

网友B:
白色接,灰色不接。

网友A:
第一张图那个必须接,第二张图必须要一个浅色的,浅色的是给端子机后面的提供电源的

网友C:
ET200有两线制模块和四线制之分,2线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