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如图一直报错电机连接错误 将电击拆了还是依旧报错什么原因啊?

楼主:
来个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变频器那边有报错吗?比如说F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F07990 故障值10

楼主:
什么原因啊 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A:
我印象里,F7900是堵转了。

网友B:
感觉是变频器没有接受到启动信号。
我指的是外部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