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如题,项目CPU是s7-1200,第一次使用S7-1200的指令,感觉不对劲,来请教一下论坛的各位大佬。

目前在该项目上,玻璃圆盘是有直流电机驱动,带上一个编码器,能时刻检测转了多少个脉冲。
控制思路大概如下:有传感器检测到有产品了,就开始把那个产品的脉冲值传入一个DB块中,然后继续脉冲数一直累加,等相对脉冲50个的时候,触发1工位相机工作,相对100个脉冲时候触发2工位相机工作,相机拍照结果存放到另一个新的DB块中,到了相对350个脉冲时候触发排料工作

我的思路是建立,建立一个Array【0..250】dword的DB块用于存放每个产品的脉冲数
有一个传感器,当传感器检测到有产品时,会记录当前脉冲数,把数据存放到DB块第一个寄存器中,检测到下一个产品时,会在把脉冲存到下一个寄存器中。

疑惑点1:数据存放在DB块以后,也要保持数据块中的数据和外面的脉冲数同步增加【因为要计算相对位置】
疑惑点2:一个圆盘最多放250个产品,第251个的产品的时候,需要把脉冲数重新放到DB块第一个寄存器中。
疑惑点3:拍照结果和产品脉冲结果DB块要不要链接起来,因为最后排料的时候,应该是第一个产品,根据多工位的拍照不良来排放不同的不良

以上三点我想了一下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自己对SCL和STL不是很精通,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在基于S7-1200的平台上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实现我上述的控制思路?

楼主:
瞎摸了一下,误打误撞做了一大半出来……待会把现在的程序打包发上来,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就是如何把红框改成用指针递加的方式…………

网友A:
以前有个类似项目我是用三菱PLC做的,用他们SFC加跳转,也是碰碰撞撞弄好了,西门子应该也可以但是数据量大的话,我估计内存会不够,西门子太吃内存了

楼主(2019-11-13):
版主这个问题也麻烦关闭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类似项目我是用三菱PLC做的,用他们SFC加跳转,也是碰碰撞撞弄好了,西门子应该也可以但是数据量大的话,我估计内存会不够,西门子太吃内存了

我发现了S7-1200用地址变址也能做

把地址变址的值得丢在一个循环周期1MS的OB块里面。。。

然后需要保存的数据都丢数据块里面,然后要调用的时候就直接用DB1.DB[地址变量]的形式

我用了这个方法,把程序从92%的占比压缩到11%……

网友B(2020-12-17):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大神解决了吗??能教一下我怎么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早就搞好了~~对CPU要求有点高

网友C(2021-07-27):
版主,有没有程序能发一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