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plc用的是三菱FX3U的,变频器用的是三菱E700的,我现在是有一个压力传感器,预设在0.8mp,如果我压力大于0.8mp,就使变频器的HZ降下来,如果小于0.8就使HZ升上去,原理和恒压供水一样,请问下这个怎么去实现,急

网友A:
1.最简单的就是利用变频器做PID控制,压力传感器的信号反馈给变频器,设定压力在变频器上调。如果要求在触摸屏上调节的话,就把变频器与PLC再做通讯。
2.利用比较指令,在PLC里面处理好再控制变频器,可以用模拟量也可以用通讯控制变频器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些方法我也有试过,但是我要实现的是自我调节频率,这个怎么去实现

网友A:
给你一点提示

网友B:
其实PID应该就能满足你的要求,当然还是要看具体情况。如果调节幅度不大,通过比较指令,偏差值的大小来进行控制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小于0.8和大于0.8,对变频器Hz升高到多少,和降低多少,有什么要求

网友D:
就算不用PLC都可以啊,变频器的辅助模拟量端口接变送器就基本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要求,只要压力在0.8之间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PID控制,具体怎么去控制

网友A:
这也可以自动调节,K1可以用寄存器,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大小。

网友E:
有的变频器在参数里就有现成的工艺调节器块,直接激活这个块,把压力的设定值和实际值连接到这个工艺调节器的输入,其输出连接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通道。就搞定了。简单的很。

网友F:
   E700变频器本身就带有PID控制功能,使用它来控制压力即可。 以0.8MPa(假设0-1MPa对应0-100%)作为目标值,压力传感器信号(电流或电压信号)从变频器的端子4 输入作反馈信号, 设置及调整PID参数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第一次用PID控制,这几天一直在网上找教程,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F:
回复 楼主:
  端子2 的输入做给定值(目标值),通过面板给定更省事。端子4的输入为压力信号(测定值);采用电压或电流信号的设置说明书2.1接线图上有说明。具体在说明书224页有个接线图可参考。
   PID的设置:PID动作选择反作用,只需设置PI值,D(微分)不用。222-228页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