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modbus救助

楼主(2019-09-29):
我用西门子1200与蠕动泵进行modbus通讯,但是怎么也通讯不上,波特率,奇偶校验等都考虑到了,觉着可能是我程序的问题,希望大佬能写一个例程借鉴一下!

网友A:
你可以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给大家分析或许会更好

— — — — 鲁 迅
【方案】
TBEN一体式 I/O模块提升燃料电池测试台的系统灵活性和移动性 | 案例

网友B:
既然怀疑是程序问题,为什么不把程序发出来让大家帮忙看看呢?
【方案】
MITX-6139:图形计算和I/O功能出色,支持计算机视觉应用

楼主:
这个是一个读取的,我不知道自己写的对不对,刚开始接触!读不到数据

网友B:
蠕动泵通信文件发出来
【方案】
您可以安全地复制 GxP 数据吗?|维萨拉

网友C:
首先你的读写地址就不对,怎么可能是30999,要读也是读40999.再说还要考虑西门子一般是要在被读取的地址上加1.

【方案】
台达综合解决方案应用于发泡机行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读写地址就不对,怎么可能是30999,要读也是读40999.再说还要考虑西门子一般是要在被读取的地址上加1.
04功能码,肯定是3区的寄存器啊!至于是不是30999,那要看蠕动泵的通信资料中给出的是实际地址还是寄存器编号!如果999是实际地址则要给30999+1,如果999就是寄存器编号则不需要加1!
【方案】
中达机电产品在外圈滚道磨床上的应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