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FC102 系列 ,哪位师傅朋友这个uc2844 电源电路图 以前维修过  目前上电供电电源跳动 搞了下午 没有了思路,跟各位师傅探讨探讨 谢谢

网友A:
切断开关变压器副边除5V电路外所有各支路电源电路,启动变频器看开关电源还打个不?如果不打嗝了,面板正常显示了,那故障在开关变压器各支路电源电路。如果还打嗝,请检查开关变压器原边的电路即开关电源自身的问题,比如尖峰吸收电路 5v反馈电路 积分网络电路 起振电路。。。

网友B:
单独2844供电,芯片工作正常吗?然后确认是二次供电还是保护(3脚示波器看峰值是否到1v)

网友C:
开关电源保护一般突突响,声音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独给16V 供电  芯片工作正常 第四脚输出三角波也有  ,第八脚也有5v参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在百忙之中回复,这个单独上电芯片供电输出正常,应该是负载那边短路或者太重 ,但是用万用表量测输出负载都没有短路现象,

网友D:
实在没办法还是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看把,丹佛斯的开关电源跟大部分2844/3844的电源不一样!还有负载有问题,万用表不一定测得出来,比如各类IC!之前搞ABB 550的一个开关电源,初始时开关管击穿,2844坏,复原全部电路后上电就烧24V供电的30V稳压管,然后开关电源打嗝!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发现一个运放损坏引起电压反馈异常,但没短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好示波器看3脚波形确认有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E:
负载有什么东西短路了吧

网友F:
驱动部分好像用脉冲变压器供电的,先把这部分电路切除,再试。

网友G(2019-10-30):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建议更换5,7脚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检查后级,短路是否严重,用烧鸡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