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两路并接才可以有18A,一路只有10A,

网友A:
如果是额定电流18,应该一路就是18A吧

网友B:
按钮并联不能同步意义不大。

网友C:
18A的电流,这么高,还使用按钮,有危险啊

网友D:
如果你的控制通断电流达到10A,建议你还是通过继电器来完成,虽然部分的转换开关达到要求

网友A:
还有这种说法,第一次见。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流用按钮控制,还是接触器,断路器可靠点吧。

网友F:
这种按钮的实际应用呢,一般想法都是用接触器了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流,即便元器件可以也最好不要这么用。还是利用小触大的方法靠谱。比如说按钮加继电器;按钮加固态继电器(电子开关器件)。

网友H:
10A以上还是不要直接用按钮控制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市最大面的按钮,电流有18A的,可以一下子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路只有10A哦,两路并接才有1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