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前段时间公司里研究双色灯,有共阴和共阳的区别,不是很懂哎,是不是共阳的,火线不进按钮,直接进设备的,那不是很危险吗?

网友A:
就是共正极还是共负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公司里研究双色灯,有共阴和共阳的区别,不是很懂哎,是不是共阳的,火线不进按钮,直接进设备的,那不是很危险吗?

共阴和共阳是在直流电路,直流用380V或者220V电源(未经隔离变压器)做控制电源是危险的,所以设备外壳一定要可靠接地。

网友C:
双色灯指的是双色发光二极管吧。就是一楼说的,两个独立的发光管,有4个管脚,但双色发光管,只有三个管教,这个就有两种内部连接法了,两个正极共用一个管脚(共阳)和两个负极共用一个管脚(共阴)。

网友D:
都是先变成直流电的,共阴和共阳就是几个正极连一起还是负极连一起;

网友E:
这种灯大多数都电压较低,用过24v和5v的,就是共正极或者负极,还有led数码块,几位连一起的,都是这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