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请各位大佬,帮忙找下梯形图存在的问题。

网友A:
C1?不要纠结。

还有 这么老的书 感觉不如看手册吧

网友B:
双线圈输出,这里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线圈输出,这里不对
还有X0不能做输出线圏。

网友D:
什么时候的书,愿觉有点落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各位大佬,帮忙找下梯形图存在的问题。

主要错误有:
1、MC指令不能直接连接左侧母线。
2、MC指令书写不完整,缺少嵌套编号。
3、如果是FX系列,FX的输入输出为8进制,是不可能出现X9的,如果是Q系列,那么没有问题。
4、输入点不能作为输出线圈使用。
5、计数器缺少设定值。
6、MCR指令应该直接连接左侧母线,而不是加入触点条件。
7、MCR指令书写不正确,MCR指令不需要软元件,而是应该输入嵌套编号。
8,Y11的双线圈输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仅仅是一个警告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的书,愿觉有点落伍了。
这应该是个纠错题,真是教材错误的话,也错的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