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29):
 客户反应:上电能够运行,当运行十几HZ时,会报欠压和缺相。
根据经验,我第一时间就怀疑是充电接触器不良!上电,用指针万用表1000V测量接触器触点两端电压,没动静。换250V档测,还是没动静!换50V挡还是没动静。最后用10V档,发现有零点几伏电压!这已经证明了接触器触点不好了!
 断电,接上一台30KW电机,运行变频器。重复上述测量方法,当用10V档测时,发现触点两端有6V左右的电压!百分之百是充电接触器触点故障!
我以前发表过类似开关和接触器以及所有带接触点的文章,也就是不用拆下来判断触点好坏的一种方法!直接测上下口,只要有电压,就能证明触点坏!
 那么为什么我要从1000V档开始测呢?因为要防止万一,万一要是触点严重损坏,有可能直流母线电压全加在表上!所以要先用大档,一点一点换小档。但是这也比你把变频器内的接触器全拆出来省事多了!无论什么触点,接触器呀、开关呀、热继呀、继电器呀、等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判断触点是否接触不好! 这种方法,等你买来新的接触器后,才拆下机内的接触器就赶趟,以免丢个这个丢个那个的,或者忘记怎么接线,毕竟买货时需要一定的货期!
 这台变频器我换上新的后 ,故障排除!谢谢大家阅读参与。

网友A:
买个有自动档的就没事了。待机肯定测不出来。如果有带电流显示电源,就可以估算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