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link灯不亮

楼主(2019-09-30):
初学西门子plc,想问问为什么我插上网线和pc连接后,link灯不亮,也通讯不了,是什么问题,求指导

网友A:
先试一下网卡与其他网络能不能通讯,行的话再连接你的200smart.

网友B:
一般是线的问题,线就是普通网线的接法,测一下接没接通。按说连好PLC和电脑以后,电脑上显示的那个表示网络连接的小电视没有X号就已经连接成功了。接下来就是网址必须在同一个网段(IP地址的前三组一样),编程软件上设置的目标PLC地址得和实际的一样(也可以搜索)。

网友C:
IP在一个网段。也可能是系统问题,连接不上

网友D:
Limk灯不亮要吗是线有问题要吗是PC或者PLC的接口有问题,大多情况是线,其次是PLC的接口如果你的PC没问题的话

网友E:
1.网线的问题
2.PLC或者电脑网口损坏(这种几率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谢谢,今天插上电源,莫名其妙的link灯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