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AB PLC故障,求支援

楼主(2019-09-30):
1400PLC和一块AB触摸屏控制加温设备,现在PLC有输入无输出,触摸屏上有一系列报警,触摸屏上监控的温度数值都没有,都是****,电池电压正常,模拟量模块正常,和别的设备互换过

网友A:
昆仑屏和三菱PLC搭配的温控系统曾经出现过和楼主相同的状况,检查结果是模块的接线存在松动,但是楼主既然换过模块,怀疑你的传感器链接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屏和三菱PLC搭配的温控系统曾经出现过和楼主相同的状况,检查结果是模块的接线存在松动,但是楼主既然换过模块,怀疑你的传感器链接线有问题
现在不光温度测量有问题,别的plc控制的动作也无输出

网友B:
感觉PLC没运行吧。。。
或者程序本逻辑就这样做的。。。

网友A:
从楼主提供的图片来看,PLC是在运行状态,输入点是有几个点在接通的状态,但是输出点状态全部空白,由于不清楚你的控制程序和相关点的逻辑状态,建议检查一下外部传感器的电源是否正常,很多像楼主这样的系统是和输入状态有比较紧密的关联关系,所以,PLC没有输出也不奇怪。曾经处理过外部传感器电源是PLC供电的,由于传感器的短路,直接把PLC电源拉保护了,在触屏上有时候会显示不能通讯,有时候通讯上了,模拟量数据也不能显示

楼主(2019-12-08):
现在装上软件监控程序了,原来是程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