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30):
最近觉得西门编程的水平又提高了一点,于是又想把几年前看不懂得一套设备西门子300的程序打开看看, 那个程序不是用编程软件上传的,是读取的PLC存储卡, 程序可以读出来,也能打开看, 但是硬件配置按照网上的操作一直没有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网上介绍的方法是这样的:

复制程序所有的块,点击《文件》下的《新建项目向导》,在弹出的对话框中不必选择cpu型号及其他选项,直接《确定》。这时你已经新建了一个工程,粘贴所有的块程序,复制刚才1处123.wld卡文件的所有块,仿真启动后你点击下载按钮,这样一路“确定”、“是”便把工程下载到了仿真机里了。(就这里出现问题无法进行)

最后一步点击管理器<SIMATIC Manager>中“PLC”下的“将站点上传到PG”,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视图》按钮,这时“可访问的节点”栏里会出现“2 CPU841-0”等字符,你点击使其发蓝,再点击《确定》按钮,程序上传了.....上传完毕后你会发现在刚才新建的项目下又多了一个项目,你现在可以删除刚才新建的项目,只留下刚刚下载的一个,到这里程序的还原已全部完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觉得西门编程的水平又提高了一点,于是又想把几年前看不懂得一套设备西门子300的程序打开看看, 那个程序不是用编程软件上传的,是读取的PLC存储卡, 程序可以读出来,也能打开看, 但是硬件配置按照网上的操作一直没有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

您要确认您的PLC的通讯方式,例如在PLCSIM中选择TCP/IP将没有任何问题,因为315PN/DP本身支持以太网下载,但是如果选择MPI的话,您需要确认程序中硬件组态中设置了MPI通讯而非DP通讯,同样,如果选择DP通讯的话,您一样要查看您的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觉得西门编程的水平又提高了一点,于是又想把几年前看不懂得一套设备西门子300的程序打开看看, 那个程序不是用编程软件上传的,是读取的PLC存储卡, 程序可以读出来,也能打开看, 但是硬件配置按照网上的操作一直没有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

您要确认您的PLC的通讯方式,例如在PLCSIM中选择TCP/IP将没有任何问题,因为315PN/DP本身支持以太网下载,但是如果选择MPI的话,您需要确认程序中硬件组态中设置了MPI通讯而非DP通讯,同样,如果选择DP通讯的话,您一样要查看您的组态。

谢谢,放假回家了,节后再看。

不过我已找到以前操作成功的程序,再试不成功就不试了,pG/pc设置都试过,也不知和安装的博图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觉得西门编程的水平又提高了一点,于是又想把几年前看不懂得一套设备西门子300的程序打开看看, 那个程序不是用编程软件上传的,是读取的PLC存储卡, 程序可以读出来,也能打开看, 但是硬件配置按照网上的操作一直没有成功, 不知道什么原因。

您要确认您的PLC的通讯方式,例如在PLCSIM中选择TCP/IP将没有任何问题,因为315PN/DP本身支持以太网下载,但是如果选择MPI的话,您需要确认程序中硬件组态中设置了MPI通讯而非DP通讯,同样,如果选择DP通讯的话,您一样要查看您的组态。

谢谢,放假回家了,节后再看。

不过我已找到以前操作成功的程序,再试不成功就不试了,pG/pc设置都试过,也不知和安装的博图有没有关系

和博图安装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