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30):
如图,轴和齿轮,带轮都是旋转的,轴承内圈转,外圈不转;支撑法兰固定在安装台版上;
1.说一说这个装配体实际如何安装方便?
思路一先把轴承和垫套,齿轮,带轮都装好,然后整体往零件2 法兰里面装
思路二:先把轴承塞到法兰内孔里,再把轴从上往下装,最后再装齿轮和带轮?
或者????

2.零件2支撑法兰里面的卡簧槽有必要吗?轴承内圈上下都有定位套,还有必要用卡圈定位外圈吗?
如果整个轴和旋转件的重量靠这个卡圈支撑,显然是不合适的

3.这里的2个轴承和法兰内孔之间用什么配合?为什么?

网友A:
如果是我设计的话,如下图,齿轮与带轮开键槽加定位螺丝或者用锥套。(我是按照一般的使用场合来考虑的,如果是高精度或者高速度的话那还有更多的讲究)

1.说一说这个装配体实际如何安装方便?
思路一先把轴承和垫套,齿轮,带轮都装好,然后整体往零件2 法兰里面装
思路二:先把轴承塞到法兰内孔里,再把轴从上往下装,最后再装齿轮和带轮?
或者????
我选第1种

2.零件2支撑法兰里面的卡簧槽有必要吗?轴承内圈上下都有定位套,还有必要用卡圈定位外圈吗?

用一个卡簧可以省去2个定位套,还有如果不用卡簧要靠最尾那个螺丝来定位。

如果整个轴和旋转件的重量靠这个卡圈支撑,显然是不合适的

如果是水平安装的话,我觉得没问题。

3.这里的2个轴承和法兰内孔之间用什么配合?为什么?
要紧配合,否则轴承会磨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