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有啥办法

楼主(2019-09-30):
用感应开关带LED灯有频闪半亮现象咋办?

网友A:
开关质量问题,换三线继电器输出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开关有问题,在用没有频闪,也没有微亮问题。

楼主:
感觉根本不节能待机功率3瓦以上

网友C:
如果你的感应开关是没有零线的那种,带只有几瓦的LED灯就根本不能正常控制,基本要求是带5瓦以上的灯丝灯泡,有时间看看你的控制器的工作原理就会很清楚了

楼主:
今天又买了几十个三线制人体感应控制器用来控制卫生间排风和照明,但工作时发现会出现周期性停顿大约三十秒停顿一次好像在-1-3秒左右,我说是一个周期要停顿检测一下还有没有人了,但抽风办主任说那样不行不让停顿,没招了,大家看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B:
哈哈 好玩
怕费电,还弄了几十个。
解决你新问题,拆开找到延时的电阻,加大阻值,到多少与抽风主任商量,否则新的问题来了,他妈的这么不挺

网友D:
延时二极管看看能不能调,不能只能换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同时也发现很多问题,大家也应注意,远红外,人体感应开关不要用在以节能为目的上,待机静态功耗没比所要控制的灯少多少。

网友B:
这类产品多不是红外,人体感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