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1):
大家用零序互感器的时候,穿电缆是只穿过三芯还是把铠装层或接地线一起穿过?
从网上找到一些介绍说接地扁铜线引出点如果高于互感器,需要把接地线反向从互感器穿过之后再接地,如果已经三芯分支,直接穿过互感器,地线在互感器下端接地就可以。从网上下载的接地规范不完整,查不到这部分内容。

网友A:
这种零序互感器主要用于消防监控在接触很多工程中经常看到它们只穿一路火线,实际啥用没有,应该是三火一零而且验收都会顺利通过,

网友B:
互感器见过,零序互感器做什么用的?

网友C:
零序互感器应穿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才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供参考

网友D:
你说的是对的,总之就是铠装接地线不能通过互感器,原因是铠装层若有电流会造成零序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零序互感器主要用于消防监控在接触很多工程中经常看到它们只穿一路火线,实际啥用没有,应该是三火一零而且验收都会顺利通过,
消防那种是属于防止电气火灾的,糊弄,大多数时候是发现不了的,一旦出问题开始反查,麻烦就大了,工程越来越倾向于终身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序互感器应穿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才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供参考
我这个用于高压系统,没有零线,是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漏电监测和保护用的。

网友E:
去翻看了下控制面板,这样应该对的吧。但不是很懂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零序电流是0,很好啊。

网友F:
对于中性点不接地的6~10kv系统,零序电流互感器一般有2种接法:1,老设备,互感器不在高压柜而在电缆间,此时电缆地线只能穿过互感器,这种要把地线反向穿出互感器。2,较新设备,互感器安装在高压柜内部,此时柜内电缆一般已经破开,地线不穿过互感器,这种就无需做特别处理。
至于为什么这样稍后再写,主要与避免误动作有关。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高手,如果控制面板中出现零序电流0.01或0.02值,理论原理允许吗

网友F:
1、单相接地时,在非故障元件有零序流产生,其数值等于该线路本身的对地电容电流。
2、故障线路上,零序电流为全系统非故障元件对地电容电流之和,数值一般较大。
因此当发生接地故障时,在非故障线路,电缆地线如穿过互感器将产生误动作,为避免误动作地线需反向穿出互感器,使零序电流相互抵消。

网友G:
安装在电缆头处的零序互感器,用途应该是监测电缆。如果把接地线和相线一同穿过互感器,怎么监测到单相接地?

网友F:
所以才需要再次反向穿过互感器

网友F:
互感器安装在电缆间,电缆整体(含地线)穿过互感器,所以需要再次反向穿出互感器。

网友F:
互感器安装在高压柜内,电缆已破开制作电缆头,电缆头穿过互感器但地线不穿过,故地线应该直接接地。

网友H:
回复 网友F:
相线如果同时进出,是否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