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1):
吸管的长度脉冲数能否用转化为mm来直接运行伺服电机,谢谢!!!

网友A:
可以的,一个脉冲信号可以转换成0.01毫米

网友B:
触摸屏上可以用实际长度数据输入,到控制器里计算,得到脉冲数量,再将脉冲数量用到定位指令中执行。

网友C:
PLC或屏上做下运算就可以对应了;

网友D:
(*100),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100就是1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就是1mm

那其实也算是长度单位了,只是精确到0.01MM了,如果要改成mm,可以在触摸屏里面使用倍率关系,也可以在PLC里面再乘以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