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0-01):
一台45KW的九德松益变频器启动报OCS,测了模块没有短路,用电容表测过也是正常,换了驱动六片厚膜问题还在,有换了芯片339和TL047还是没能解决,霍尔也换成新的了。求救那位大事遇到过此类机器的故障吗后来怎么解决的。奇怪的是这机器电流检测的插头在主板上,这机器没碰到过,那位大事赐教

网友A:
不知是空载报还是带载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启动就报,不接电机线启动也报,没辙了求教大神

网友A:
将霍尔拔下来,启动变频器,看还报过流不?如果还报,请检查驱动电路,重点检查厚膜电路周围的电路,如果不报了,因为霍尔已换,请检查电流检测与保护电路。另外模块的栅极驱动电阻与并联电阻正常吗,各模块的栅极并联电阻阻值均衡嘛?各模块的导通电阻正常且一致吗能差大多或者结电容一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霍尔拔下来还是报警,厚膜也换了,测了模块上小板的电阻阻值一样,结电容也用电容表测了数值一样,花了大功夫把板子上的元件都测量过没有发现异常,这机器第一次修,这互感器的插头在主板上的这个看不懂

网友B:
说了半天,没看见说驱动电压波形对不对!驱动厚膜换不换跟有没有工作是2回事!电流检测人家想放哪就放哪,这个没问题!排除驱动问题再看检测电路吧!上个高清图看看还有其他检测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机器第一次见不知道怎么检测驱动电压,图4的红色插头线直接到UVW端子上,也许这里也会有检测

网友B:
。。。。。。那是接的下桥Vce检测用的吧!你把板子单独供电,IGBT母线不加点直接端子上量把!那个厚膜电路一般是成品,查得到阵脚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哥留个联系方式啊

楼主(2019-11-17):
最后结贴。启动报OCS查遍板子和换了相关配件后无果,查看插头和元件发现元件焊点老化插头氧化,处理后故障排除!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

网友C:
焊点老化    涂了三防漆的一般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