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位控制

楼主(2019-10-01):
这个设备谁有它的程序丫,发来研究研究丫!谢谢

网友A:
你机器里面的程序有密码吗?没有的自己读出来研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密码读不了丫!15万的设备根本不值这个钱丫

网友A:
又要破密码,找论坛的高手请教破密码吧。

网友B:
如果是有了机器想照着做的话,就多研究研究自己写。

网友C:
目测程序不大,
FX3U 好像很好破解了。

楼主:
3GA最多是16位密码那个吧反正破不了

网友D:
这个机器是怎么工作的?伺服热熔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热压网布的,其实程序应该是很简单的,利润高

楼主(2021-01-07):
一个压力传感器跟一个Z轴伺服电机